紧急求助:这个电眼该怎样调整?

楼主(2016-12-15):
紧急求助:这个电眼该怎样调整?

网友A:
你好赖拍个正面啊,让人能看得清楚都有什么参数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B:
电眼?摄像头吗?

网友C:
什么电眼?

网友D:
上面不是有图形指示吗。

网友E:
看不清图

网友F:
什么传感器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G:
不用看,你所谓的电眼就是漫反射或者对射式光电,无非调整感应距离与感光强度,别无其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用看,你所谓的电眼就是漫反射或者对射式光电,无非调整感应距离与感光强度,别无其他。
就酱。
确定如此,但是不知道图片里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I:
这上面不就是延时和灵敏度的调整嘛!

网友J:
带刻度标示的是灵敏度调整,其余图片不清晰不好判断

网友K:
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L:
应该是反应时间和感应距离的调节。

网友M:
感应距离吧,小螺丝刀,一边转一边试就知道了。

网友N:
说电眼的应该是印刷行业的俗称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这个真不确定,妄下结论,以免被伤害!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5614&page=5#l2644576。哈哈

网友O:
上面二个分别是打开延时与关断延时,下面那个是灵敏度调节。

网友P:
电眼是电位器吗?

网友Q:
这是施耐德电气集团旗下的一个独立品牌,进入施耐德官网有相关资料介绍:5线,继电器输出,红外光谱,额定感应距离:3.50米,可光、暗加延时可编程光电开关传感器……

网友R: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