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静态文本和按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15):
如图所示,静态文本也可以做鼠标的动作,其实就是个按钮,功能与按钮也一样。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光看看属性主题下面的,就知道有多大的不同了。

网友B:
个人认为静态文本虽然可以实现按钮的很多功能,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还是偏重于显示输出,而按钮偏重于输入方面。

网友C:
按钮可以有直接的功能键选择如上下页等,文本没有

网友D:
文本是名称不能连接变量,而按钮是可以连接变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文本怎么不能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