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 MT8103ie 两个端口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6-12-15):
像图片这样设置端口 屏幕优先使用第一个端口设置 另外一个就无法使用
求大神解答 怎么设置才能同时使用 还是这个屏不支持两个端口同时使用

网友A:
可以用啊,在TK6070IP上我经常使用2个接口,一个232 ,一个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设置呢 像图片那样设置 下载下去 用不了

网友B:
可以的、要注意的是COM1不支持485是232接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两边都需要设置,看看设置的是否一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上这么设置没错吧
然后 我通讯的时候 本机触摸屏 下第一个是com3 485 那就只有这个能通讯上 com3下 的COM1RS232通讯不了
相反 本机触摸屏 下第一个是com1 RS23 那就只有这个能通讯上 com1下 的COM3RS485通讯不了
求解答 谢谢了

网友C:
我现在就是一个链接PLC,另一个口链接4台变频器

网友D:
两个通信口应该是独立的两个通信口!同时使用彼此应该不影响才对!

网友E:
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用的MODBUS RTU 通讯吗 我这个都用MODBUS rtu 有一个端口就通讯不上
目前通讯使用的是信捷PLC和FC51的变频器
两个端口能同时使用的前提是 一个modbus rtu 另一个使用和信捷PLC的协议

网友F:
完全可以用

网友G:
两个口是独立的通讯口,定义也不一样。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C:
我同时接过2个不同品牌PLC,就是一个口接一个,也测试过一个口接变频器,另一个口接温控仪,都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