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关于位移指令SFTL的说明如下

指令支持16位和32位,我为什么应用32位时会报错,32位的怎么应用,请指点!谢!
16位入下
LDP M0
SFTL M3000 M3010 K20 K2

那如果此条应用32位应该怎么描述了,这条指令最多支持多少位的移动!

网友A:
指令中的K20(n1)与K2(n2)可以用D寄存器来设置;这个Dxxxx(n1,n2)可以是16位也可以是32位,但这个指令中的n1与n2是不允许超过某个值的,仔细阅读手册吧

网友B:
试试
LDP M0
DSFTL M3000 M3010 K20 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