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感觉64位有点浪费。
称重以后再也不用模拟量了,变送器飘的厉害,老是要调,下次直接用仪表好了
信捷的模拟量也漂吗?前几年用过一个仿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漂的厉害。真是怕了,设备厂家给我们用的全是信捷,大概30个PLC,按照点数实际应该用中型PLC的,他们硬生生拿小型PLC给组起来的。
各位大神,N个信捷PLC组起来用,是怎么使用的,能具体说说吗?jk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注意事项,怎么什么环境下才这样使用。没遇到过类问题,学习下

网友C:
能上张图吗?

网友D:
呵呵,N个是指多少个?有没有个30~50个甚至一百多个?
如果设备的生产工艺对于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没有严格的要求的话,直接使用PLC的IO端口相连接也是可以的,比如1号PLC的任意一个输出端口,就是2号PLC的任意一个输入端口的启动信号来源。

网友D:
如果生产设备的工艺流程对电气控制系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数据采集和处理,还有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出具历史数据的报表功能,采用多台分立式PLC控制器组成一整套电气控制系统的话,各分立PLC必须要进行相互的数据传输通讯。

常用的互相通讯的方案:RS-485总线通讯系统、工业以太网总线通讯系统、或者采用信捷公司自家研发的信捷PLC-X-NET总线通讯系统。

网友E:
说白了就是类似于三菱、欧姆龙等的N:1通讯

网友F:
如果是30个PLC组网,估计有点够呛

网友G:
楼主有的忙了,可以直接问问无锡信捷的厂家

网友H:
只要好用就是好系统,一分价钱一分货。合同不规定,供方就没问题。

网友I:
如果数量比较多简易你的模拟量接口增加个隔离栅试一下,那说干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