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图纸都哪是错的,没看懂

楼主(2016-12-15):
(无正文)

网友A:
PE当零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当零线了?
嗯 pe当零线

网友B:
是不是双电源切换器?难怪不将其N线直接引入输出侧。

网友C:
pe是地线。

网友D:
会不会是笔误,但应当检查出来。

网友E:
没事,淡定,我曾经有看到图纸笔误,松下伺服上的电源进线变成了RS两条线的

网友F:
这是画图的画错了,失误。

网友G:
估计是画图标示的时候PE和N搞错了吧!

网友H:
PE除了做保护,居然还可以做电源??
奇葩

网友I:
又是一个“临时工”干的。

网友J:
PE不当工作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