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15):
这个是从笔记本的USB转RS232的数据线,另一端连接RS232-RS485转换器,转换器和数据线之间是2-3,3-2,5-5的接线方法
这个是转换器上485端的接线端子,+-分别接PLC上引出来的485+,485-
这个是程序和调试软件接收到的信息,跟程序里写的信息根本不一样
本人新人,在用西门子S7-200 SMART做自由口的实验,照葫芦画瓢,结果还是不行。我想问下各位师傅,我接线有没有错,程序是照资料写的,如果这些都没错,会不会是PLC的通信口坏了,怎么判断通信口有没有坏

网友A:
转接器不是直接连接电脑的?
端口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B:
为什么不把485转换器直接插到23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器不是直接连接电脑的?
端口那么容易坏的
不是直接接电脑,电脑是笔记本,用USB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485转换器直接插到232上?
因为232数据线很短,我就加了一根2米的电线

网友C:
RS232转RS485是没有外接电源的吧?
如果没外电源,它是从RS232端口取电的,即RS232是全功能的RS232,9针的信号全部齐备(实际上不用)。
你的RS232是全功能的RS23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转RS485是没有外接电源的吧?
如果没外电源,它是从RS232端口取电的,即RS232是全功能的RS232,9针的信号全部齐备(实际上不用)。
你的RS232是全功能的RS232么?
没外接电源,我只接了发送、接收、地3根线,外接电源接5v还是24v?是接在转换器上的VCC和GND端吧

网友D:
仔细看使用说明书再玩。
USB转RS232和RS232转RS485端口直接连接,不然485转换器无电源怎么工作呢?DC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使用说明书再玩。
USB转RS232和RS232转RS485端口直接连接,不然485转换器无电源怎么工作呢?DC5V。
哦,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485转换器直接插到232上?
因为232数据线很短,我就加了一根2米的电线
加的线先不用,把485转换器直接插到232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485转换器直接插到232上?
因为232数据线很短,我就加了一根2米的电线
加的线先不用,把485转换器直接插到232接口上。
谢谢耐心讲解,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B:
看样子好了?
既然是延长(加的)线,就不应该交叉,而是一对一.
况且,延长线尽量不在232侧,在485段,至少485的距离和信号要比232限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了?
既然是延长(加的)线,就不应该交叉,而是一对一.
况且,延长线尽量不在232侧,在485段,至少485的距离和信号要比232限制少.
不,是交叉的,上面那个大师说了,我那样做没有电源,因为我只接了信号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使用说明书再玩。
USB转RS232和RS232转RS485端口直接连接,不然485转换器无电源怎么工作呢?DC5V。
电荷泵主要取决于USB口的电源大小!
232要求电流输出标准是20mA、15.5V,由此可知310mVA,而有的USB输出只有50mA、5V,你自己计算!
当然大多数USB标准都是300MA、5V,因此不需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