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电机使用变频器后的损坏有什么特点,
一般是如何损坏的,应该很少吧。
大家都说说。

网友A:
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选型正确很少会损坏,变频器有保护功能,非要说那就是高温、潮湿、酸雾环境下电机绝缘层破坏比较快,最终导致匝间短路。

网友C:
比较少损坏,有保护。

网友D:
一般匝间.对地短路.

网友E:
一般烧毁没有市电那么厉害

网友F:
低频运行时容易高温

网友G:
轴承坏的比较多

网友H:
楼上的说法也不一定!
上变频器后理论上是电机寿命延长
当然不能老是在低频率上运行!

网友I:
电机跳出变频器这个手掌就会有这个可能啦。
如果选型正确,它是跳不出手掌的。
答案是,
特点就是选型不对。

楼主:
说得还都蛮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