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1950v,50hz输出只有350v,三相输出是平衡的

楼主(2016-12-15):
一台故障英威腾变频器,操作器没有报任何故障,工作电压660v,故障现象,工作时直流母线电压达到1950v,但是50hz输出端只有350v,三相输出是平衡的,断开电容组,测得整流端电压980v,检查电容,均压电阻都是好得,测驱动波形正常,由于设备在矿山井下,是关键设备没有备用机,每次停机时间较短,没法进行彻底拆机维修,坛友么有什么好的维修方向?

网友A:
变频器带的是什么负载啊

网友B:
用备用变频器先用着 再修

网友C:
找出电压升高到1950的原因,针对该原因解决:例如制动导致回馈电压过高,加装能源回收单元或者大功率制动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维修时已经脱开电机,所以不存在制动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备用机

网友D:
打电话技术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维修时已经脱开电机,所以不存在制动状态
如果维修已经脱开电机,那个三相整流桥输出最大就是:660*1.414=933V,你的电压达到1950,也就是最少需要倍压整流才行(还需要考虑你的电压大于660才可以达到1950)!!
自己仔细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是正常的,考虑到直流部分有倍压的情况

网友E:
很明显的滤波电容故障啊 你的电容耐压能够有1900?

万用表也不咋的   用机械表量看看是多少

网友F:
   对照一下面板显示的电压与自己测得的电压,看看是否一致。我觉得你的表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能正常工作,输出50HZ时的电压不可能只有350V。换块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再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不准啊,不要用矿上的表,煤矿电工手里的万用表基本都不准

网友G:
是不是有能量反馈的

网友H:
英威腾还有这个功能啊,电压1950还能开!?不保护,不报警,好XX哦!你是不是看的转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指针表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显示电压和测得电压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电压,最大频率锁定在50hz,4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容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相互学习

网友J:
这是峰峰值,电压整流器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