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电机如何解制动

楼主(2016-12-15):
大家好,我有四台山洋的伺服联在一起,其中两台可以用JOG,其他的两台显示T-limit从而不能动,具体显示如附图。
个人感觉是不是制动器没有松,求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让它动起来,谢谢

网友A:
直到都有专门的电源供给伺服刹车线圈,你给伺服刹车线圈供电即可

网友B:
伺服刹车单独上电,伺服不使能,手动卷一下伺服看看

网友C(2017-03-23):
有些伺服有刹车,有些没有。

网友D(2017-08-21):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2019-11-04):
关于制动问题,基本上所有的伺服器都要从伺服的外部信号上去控制刹车线圈,千万不要从PLC外界制动,这样会造成不同步,磨坏刹车皮。
一般的伺服器有SERVO READY信号,可以控制刹车。有些有专门的刹车信号控制,也就是伺服器使能,刹车打开,伺服器使能关闭,刹车关闭。一般的垂直轴才用到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