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马达上有UVW。还有一根类似网线接口的,不知道是何物?有远控板F306.应该是接驱动器485那个接口。旁边还有一个hallsensor的接口查了下是霍尔开关的接口。其他就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A:
UVW是驱动板向电机线圈输出的三条驱动线,该线由电机引出,接到驱动板,有一定功率的。
电机引出的网线接口,是电机内霍尔传感器向驱动板返回的霍尔信号线。该线是电机与驱动板连接。
驱动器的485,那很难说的,上图来看看呗。
以上仅提供参考。

网友B:
楼主是说这个吗?如果是请去百度一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是不明白电机内部的那个霍尔感应器是做什么用的。驱动器485的接口是你远控板F306用的。具体怎么试车还请前辈指教,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电机和驱动器,我一直都瞎认识叫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具体咋使用,我只用来做高速旋转作用,由于以前没接触过,想请教下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说明书已经有了,只是感觉随机的说明书不详细,接线和用法都不是很明白

网友A:
这样理解,无刷电机转子在不同角度下,驱动器会给线圈不同的驱动,以让转子所在的角度产生作用力。
浅白地说,当转子在A状态时,驱动输出A方式。
当转子转起来了,变成了B状态时,驱动输出B方式。
转子又转了一定角度,变成了C状态时,驱动也随之改变,变了C输出方式。
霍尔元件是用来检测其转动角度的状态的。
具体网上找找该有详细的解说,我这说得很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电机还能走精度?不是类同于编码器吧
我理解这电机的霍尔感应器是检测输出转速和实际转速的工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精度说不上,但可以做成精密的。
一般来说,就检测几个位置,然后据线圈的绕法重复,所以一圈下来,就12种状态,或18,24种。
上面这话不是对你手上的电机来说的,是说常见的无刷。
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转子在B状态,而驱动器输出是其它状态信号,那如果是相邻状态信号如A,C那会是轻力或无力输出,如果其它的,那就会反作用力,刹车了。
再浅白地说:
当电机起动时,不能正确检测位置的后果,就是电机反转一下,再正常转动,(市上驱动器做不好,这很常见)。当电机高速转时,如果未能正确加力(正确的输出),那轻的是没功率,重的是变成刹车。
霍尔元件的功能是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说的测速,这个看驱动器会不会给你,闭环的驱动肯定是知道速度的。
有检测不用霍尔元件的无刷,用位置编码器代替。特别那些高精密的电机,我这方面了解就不多了。

网友C:
看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