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6-12-15):
这个图里要把计数器c0单独一个网段,c0的cu端接m0.0的常开就没问题了,但当c0计数到2时立即动作,c0的常开接通导致c0又立即复位,那么程序第3段与q0.0串联的c0的长闭触电在整个过程中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下载到PLC监控一下,啥都明白了。

网友B:
你如果实在不想看,那么可以用计数器如此做:
计数器等于1输出就是Q**
计数器大于“1”就自己复位
按钮信号对计数器加数操作
计数器选用增计数器

网友C:
唉,你要明白PLC程序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循环扫描,一个周期大概几十MS,
第一个周期各元件状态是0还是1?,第二周期各元件状态是0还是1?

网友D:
C0的常闭触点随着I0.0的动作而动作

网友E:
为什么我编译错误

网友F:
你要看看是什么错误,在编译的提示的上面可以看见,例程应该是错的,提示错误59
程序应该分成三段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