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各位大师们好,不知哪位有西门子变频器240的图纸,驱动板上24V的一个开关电源受光耦控制的一个小贴片三极管烧坏了看不到型号,如哪位大师有这个图纸希能传到我的邮箱,万分感谢!!邮箱:www.tanbenjian@163.com

网友A:
  不一定非要看原型号,参照同类型开关电源中同部位的元件型号就行了。原机电路图可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类型的图纸我这几天都没找到,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控制电路,具体是这样的,主开关电源输出24V供给驱动板上,驱动板上有两个24供电的开关电源一组是3.3V和27V开关电源,27V电源又供给另一个模块驱动开关电源工作,这个27V电源进3844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三极管Q1基极受光耦控制的,实测Q1B.E有点呈二极管状,可是EB的反向电阻变小了,C对B.E呈开路状。Q2的E极输出至3844的供电脚。显然14V是无法启运3844的。有哪位大师如果遇到这样的电源希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楼主朋友!我也没有修过这种机子,我同样期待修过这种机型的朋友来指点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至少上个图来分析啊,老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上次发了图片可是不知怎么会事发上来就看不到,有发过图片的同行指点下,我再试试看是否能上传成功

网友A:
  先按“点击选择图片”,再选择你要传的图片文件,最后按“上传”就可以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