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有一台机器,要取6-8个温度点,把温度读到plc里和设定温度做比较然后输出,不知道有什么温度采集器可以使用?
一般的温度采集是如何读的? 读完6-8个温度需要多长时间?
之前一直使用单个的温度控制器,再加485通讯,一个就要大几百块,成本太高了,想看看有没有成本比较低的方案

网友A:
6~8个模拟量不算多,你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PLC控制器?直接扩展模拟量单元,再接驳传感器,直接模块读取模拟量,很快的,几十毫秒都可以处理完8路的模拟量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个模拟量不算多,你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PLC控制器?直接扩展模拟量单元,再接驳传感器,直接模块读取模拟量,很快的,几十毫秒都可以处理完8路的模拟量数值了。
我感觉那程序挺复杂的
如果看成本,模块有优势吗
信捷的

网友B:
有modbus之类的模块

网友C:
有,我用的是8路的modbus通讯的,每秒采集8次左右

网友D:
如1楼,不如直接模拟量.
以前的温控器有没有控制功能?为什么说程序复杂?如果有控制,那模块也做不了.所以综合还是模拟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我用的是8路的modbus通讯的,每秒采集8次左右
什么型号的,推荐一下

网友E:
无线数传采集模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某宝搜一下

网友F:
有专门采集pt100温度信号的模块,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可以使用我司设计的温度采集模块,单模块支持最大10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采集,标准MODBUS通讯模式,RS485通讯接口,如果不了解MODBUS通讯协议,可以由我司技术人员代为完成通讯部分程序。本产品销售超5年,稳定性一用便知,如有任何使用不满意,包无条件退换货。
价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