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普传变频器一上电测试a316j的6脚为低电平,此时变频器没有运行,用了6个a316j,6个集成块的6脚并起到cpu去发oc故障,检查没有发现6脚短路与漏电,其余各路电压都正常。把每个集成块的6脚悬空后外加一上拉电阻,在上电测试6个都为低电平,外围元件没有发现异常,检查花了很多时间,用示波器测试电源波形正常,最后把下三路公用电源24v电容替换后6个输出都正常,分析不出来原因请大神分析下为什么电源电容会影响6个集成块6脚电压,把替换的电容进行充放电测试有容量短路火花大用在其他地方这个电容又正常。就是图中的那个电容替换了下三臂的供电24v
电容

网友A:
  期待高人的分析,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我也同样期待高人的分析,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不详细说说14脚情况的?

楼主:
变频器没有运行与14脚没有关系,一通电6脚为低电平,也没有报oc故障,短接14脚与16脚后而且还能运行且6路都有脉冲输出,只是没有输出电压。现在还在想是不是其他还有问题,不应该是电容问题,因为换的电容换到其他地方运行正常而且带负载也可以。现在把5脚加个rc复位电路后用原来的电容没有问题,以前5脚是直接接5v电源的,这样改了下有问题吗?希望咸老师来看看到底哪儿出现问题

楼主:
就是图中加的rc电路,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干起的,会不会是6个集成块有问题了

网友D:
原来普传的变频器也挺耐用的,看痕迹,10年老机也是首次维修啊

楼主:
花了几天时间新到的a316j换上还是一样上电6脚为低电平,看来不是这个问题。最后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我的维修电源输出电压波形不好干扰了a316j。

网友E:
找到啥问题了?能共享一下吗?否则,看完帖子还是莫名其妙的。

楼主:
最近发现普传变频器上电后跳oc有一部分是电源不良引起,用示波器测试波形正常,但代换5v电源电容与整流管后有些就正常,有些要把驱动igbt电源电容代换才能消除oc,以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F(2017-01-20):
你这个焊工,瞎了我的小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