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短接53和55,是什么意思的调连?

楼主(2016-12-16):
丹弗斯变频器短接53和55,是什么意思的调连?

网友A:
那就不用这个通道呗,强制为0。

网友B:
我为什么不能发帖 ??
想请问 丹佛斯V2800 变频器 现在 是线控 如何 恢复成键盘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不能发帖 ??
想请问 丹佛斯V2800 变频器 现在 是线控 如何 恢复成键盘控制
看说明书,在面板操作。

网友D:
53为0-10V 信号输入点,55为公共端,50为+10V 应该接电位器调节信号的,短接就是不用该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不能发帖 ??
想请问 丹佛斯V2800 变频器 现在 是线控 如何 恢复成键盘控制
看说明书操作,没有找度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请显示出说明书,我忘记具体哪个参数了,可以直接改成按键控制就是了,

网友E:
明显你这是VLT5000系列的啊,,

网友F:
短接时输入模拟量为0;
你频率信号来源设的是什么?

网友G:
电位器10V和com端

网友H:
那里写着要短接?

网友I:
我在想为什么要去短接?
直接空着不可以吗?

网友J:
你第二张图里,53和55没短接呀?所有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共地接法。很标准呀。

网友J:
哦,我明白了。对于这种不用的模拟量输入端,如果悬空,不是不可以,容易给装置内部电路引入噪声包括悬浮的感应电压,而把不用的模拟量输入端与参考电位(0V)短接,起到一个稳定电位作用,有利于系统的抗噪声干扰。

网友K:
我们不用的时候就空着,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