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小弟刚刚学完了三菱plc 的模拟量应用,为公司做了一个小型的空调系统的小工程的技改,该设备之前验收不通过,后来plc触摸屏一体机坏了就没人管了,自己做了plc和触摸屏还是比较成功的,目前该设备已经正常运行。现在在学通信这一块,我搞不明白三菱PLC和变频器是不是有三种通信模式啊,1、和三菱变频器的专用通信,只需要用到485bd板即可 2、和第三方变频器的无协议通信,只需要用到485bd板即可 3、modbus通信,需要用到485bd板和485ADP-MB板  是这样的吗?求各位老板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首先你先确定用什么型号的PLC和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的fx3u和台达的变频器通讯,那么加一个485-bd模块可以用无协议通讯,也可以再增加一个485ADP-MB模块进行modbus通信,是这样理解吗,FX3U的话 跟 三菱的变频器 可以不需要使用 modbus和无协议通讯,直接用485-bd就可以专用通信,是这样理解吗,当然三菱变频器应该也支持modbus

网友B:
如果PLC和变频器全部是用三菱自家的硬件,很容易的,因为自家的硬件之间的通讯,都是做了优化的,方便工程技术人员降低系统的设计以及编程的难度。
具体实现方案,还得看选用的具体硬件型号。

网友C:
我就只回答一下如果是走MODBUS RTU协议吧:
如果是FX1S、FX1N、FX2N、FX3S、FX3G等PLC的话加485BD实现MODBUS RTU协议要用RS指令,并且CRC校验要自己编写程序去计算;
如果是FX3U的PLC的话加485BD实现MODBUS RTU协议的话也要用RS指令,有专门的CRC校验指令可以用;
如果是FX3S、FX3G、FX3U等PLC的话加FX3U-485ADP-MB再加各自的适配器可以使用ADPRW指令来很方便的实现MODBUS RTU。

楼主:
谢谢这位老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