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PU通讯

楼主(2016-12-16):
各位大神,麻烦问下,西门子的PLC之间信号交互,除了用PN/PN之外,是不是可以把多个CPU挂在同一网络下,就如同图中,然后之间也可以信号交互,并且是否需要一个站点设为主站,另外的设为从站呢?

网友A:
西门子有自家的现场通讯总线系统的,详情请翻阅下面的链接,慢慢学习: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537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把多个CPU挂在同一个网络,请查看简单谈谈西门子PLC的通信第14楼,里面有一种非常好用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