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像三菱之类的直接保存就好了,但是这个保存按钮是灰色的。想保存里面的主程序研究研究,希望对S7-1200有研究的人给个方法,先行谢过。缪老师的书也买了,里面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三菱之类的直接保存就好了,但是这个保存按钮是灰色的。想保存里面的主程序研究研究,希望对S7-1200有研究的人给个方法,先行谢过。缪老师的书也买了,里面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网友B:
如上图所示,电脑连接成功后,新建一个项目,选中项目树的“设备与网络”,然后点击“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我要添加相同cpu,可是他的模块去哪添加?模块是SM1223。现在upload说我先决条件不足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要添加相同cpu,可是他的模块去哪添加?模块是SM1223。现在upload说我先决条件不足无法下载
找到了,找IO点不找SM1223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无需添加任何模块,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按照2楼的做法操作就行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脑与PLC通信不成功

若通信不成功,需要把电脑的IP与PLC的IP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能冲突)

既可以采用无线上传,也可以采用有线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添加任何模块,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按照2楼的做法操作就行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脑与PLC通信不成功

若通信不成功,需要把电脑的IP与PLC的IP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能冲突)

既可以采用无线上传,也可以采用有线上传
我按照2楼的做法做了,但是拖动program文件夹拖不到离线program 文件当中。通信正常,我能看到在线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添加任何模块,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按照2楼的做法操作就行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脑与PLC通信不成功

若通信不成功,需要把电脑的IP与PLC的IP设置同一个网段(但不能冲突)

既可以采用无线上传,也可以采用有线上传
我用一楼的方法不行。你的方法他提示 The name of the station “S7-1200 station_1” is already in use in the project 说名字已经被使用了 我去哪改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都还没上传呢!

离成功很近的了

加油!

网友C:
1200的界面是这样的啊

网友D(2018-08-17):
1楼和2楼的回复呢?我也要看解决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