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请教个问题   在两台操作站都是组态王,把其中一台组态王操作站作为IO服务器,另外一台组态王操作站从这台服务器读取数据,可以正常读取,但是IO服务器的那个组态王被读取的那个数据本来一直都是正常的,被读取以后会出现间断性正常和通信中断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使用排除法,如果过只使用IO服务器独立读取那个数据,而不要连接另一台读取IO服务器的电脑。看是否能够正常的显示数据。

网友B:
是服务器读取io间断,
还是另一台组态王读取服务器间断?
组态王的信息发来.

网友C:
反应不过来了?
卡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用IO服务器  数据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通过IO服务器的方式读取那台电脑的串口数据,另外一台操作站直接读取设备数据,情况和这一样。所以也不是卡机反应不过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QQ314138483,如果您能指导我完成解决这个问题  我给你打200元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组态王文件  ,就是里面的阀室数据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IO服务器  数据一切正常
1、组态王设置问题,两个组态王可能存在冲突。
2、IO服务器的系统设置问题,或者操作站的系统设置问题,比如非常低级的设置了相同的IP地址。

网友D:
把读数据的那台读取的更新时间设长一点试试。

网友E:
很多能是两个主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