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怎么用

楼主(2016-12-16):
(无正文)

网友A:
正负就是接直流电源吧

网友B: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说明书有说明的呀,是不是断章取义没详细看完说明书?

网友C:
这个看看说明书就是了

网友D:
如果你想接刹车电阻,那么就需要一个制动单元,制动单元接哪呢?
就是你图中的+ —端子;
如果不接制动,那么就不用管这二个端子;

网友E:
正负极是用来接制动单元的,不需要接制动单元的场合这两个段子不需要接线

网友F:
不用制动电阻可以不管它

网友G:
制动单元用的,是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H:
接制动单元的,如果不需要制动的话可以不用,+,-是母线电压,380v的变频器,母线电压在530左右,690V的母线电压在980V左右。

网友I:
一般接制动单元

网友J:
接刹车电阻用的,你在往下看看说明书接线方式就知道了

网友D:
呵呵;是接刹车单元后才能接电阻,直接接上刹车电阻是要烧掉的;

网友K:
楼主注意,11楼正解,不能直接接制动电阻的,正,负接制动单元正,负对应,制动单元接电阻,多看看说明书动动脑就明白了。

网友L:
ZCMY 版主
就是这么专业这么低调!
学习的对象!

网友M:
这个变频器应该内含制动单元——一般接+、PB;
如果内部制动能力不足,应该是通过+、-扩展外接制动单元

网友N:
接制动单元的,然后刹车电阻接制动单元。不过有好多进口的设备上,直接用共母线的方式供电,就是说不直接接三相动力电。其实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O:
接直流母线、接制动单元等,不用时就不管它就行了;

网友P:
如果点击处于发电状态的话需要接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或者回馈单元,如果电机不工作在发电状态的话,可以不接。

网友Q:
可以用来测量变频的输出模块。

网友R:
这是变频器里边的直流电

网友S:
正负端子是引出的直流母线端子。作用大家已经都描述得很全面了。对于单机传动,这两个端子一般都是不接东西的,对于共直流母线应用会用到这两个端子。另外,变频器自身内部自带了制动单元,外接电阻要用到其中的某些端子。要具体通过说明书正确连接。

网友T(2017-01-20):
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短接。。。。。。。。。。。。。。。

哈哈哈。。。开完笑,
具体用法大家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