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232驱动软件

楼主(2016-12-16):
请问哪位有usb转232串口的驱动软件,我电脑是win7系统,O(∩_∩)O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位有usb转232串口的驱动软件,我电脑是win7系统,O(∩_∩)O谢谢
这个要看你USB转RS232电缆核心芯片是CH340还是PL2003还是其他芯片呢?!呵呵!最好去该电缆官网寻找!

网友B:
U转串芯片是哪个?PL2303还是CH3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9年前买的,现在驱动丢了,能不能发个驱动软件给我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PL2303

网友C:
太老的硬件可能只支持到XP的系统;

网友D:
驱动精灵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PL2303
知道是什么芯片那还不好办啊。网上驱动大把呀。

网友F:
有万能驱动,在网上搜一下,另外usb转的串口有时候跟控制器通讯不一定能成功,有的u转串不行

网友G:
我的usb转232串口没驱动下了个驱动人生,里面就有相关的驱动

网友H:
= =挺想传上来的,可惜压缩完还要3.8M 上传失败,楼主网上找吧

网友I:
楼主你按9楼的办法就可按奘成功,

网友J:
回复 网友E:
现在13年以前的线,驱动都部分下架了。不更新了,我W8系统的一直下驱动,一直检测不到PLC。然后驱动精灵给我的解释是非大陆生产的正版线,于13年停止运用还是啥,反正最后我得出结论是让我去找13年以前的驱动版本。我最后买了根新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现在13年以前的线,驱动都部分下架了。不更新了,我W8系统的一直下驱动,一直检测不到PLC。然后驱动精灵给我的解释是非大陆生产的正版线,于13年停止运用还是啥,反正最后我得出结论是让我去找13年以前的驱动版本。我最后买了根新线。
芯片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E:
记不清了。好像是STM32的,那根线用的时间挺长的,我从别人那拿来用。他13年前就装了驱动,能用。我这提示就是非法的

网友A:
太老的话就可能只能基于XP系统了!我这里只有CH340了,你可以网上关键字找找!

网友K:
ti提供一个PL2303的驱动 你试一试!

网友L:
其实下载驱动精灵,插上USB转232后会自动提示你安装

网友M:
驱动精灵不一定有用,反正我是网上找的,好了好多个,不过最后还是装上去了

网友N:
试试驱动精灵能不能解决

网友O(2017-09-26):
驱动人生基本都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