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志,我想问问电机里面的这个轴心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呢?我用铁去靠近发现没有磁性,UVW动力线上电给内部线圈是如何让它运转的???

楼主(2016-12-16):
感恩,求告知

网友A:
铝+硅钢片,没有磁性的,是依靠线圈产生的磁性工作的。

网友B:
这是鼠笼式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轴是45号钢或40Cr的,在轴上装的是矽钢片,在矽钢片周围用铝浇铸上几个铝条。这几个铝条就是定子线圈能够驱动转子的关键所在,也是称之为鼠笼的原因所在,电磁感应原理。详细的看看资料吧,一看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哪些是铝条呢?前后凸出来的那几个小圆柱吗?还有那钢砂片又是哪个?又有什么作用呢?麻烦指教一下,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圈如何让钢片工作的呢?钢片又没有磁性

网友C:
转子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绕组 铝条在硅钢片里面 建议先看看书 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D:
过去换过是用45号钢调质后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资料后明白了啦,感谢,但还有个地方不太懂,就是如何判断电机的极对数,能说说嘛?

网友B:
所谓的极数就是磁极对的数量,两极电机有一个磁极对;四极电机有两个磁极对;六极电机有三个磁极对。同步转速的计算公式为:n=60f/P
其中f为三相电源频率,P就是极对数。两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3000r/min;四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1500r/min;六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1000r/min。
所以,看电机铭牌就可以知道是几极电机了。

网友E:
看定子线圈也可以知道电机极数。

楼主:
就是每一个120度角所绕的线圈的匝数就是电机的极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些是铝条呢?前后凸出来的那几个小圆柱吗?还有那钢砂片又是哪个?又有什么作用呢?麻烦指教一下,感谢
矽钢片冲有槽,浇铸铝合金后那个铝合金就形成一个类似老鼠笼的玩意,鼠笼电机就此称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我找过资料了,理解了哈

网友G:
硅钢片上相几个铜条或铝条,三相线圈产生磁场,带动转子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