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控制要求:
公司有一个真空泵,要求负压超过0.06mpa的时候,泄压电动阀门自动开启,负压低于0.06mpa时,泄压电动阀门自动关闭。

我做的控制方案:
用一个xma系列的数显仪表,采集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信号(4-20ma),通过设定低限-0.06,超过此数电动阀门关闭,低于此数(如0.07)则电动阀门自动开启

现在的问题:
压力变送器与数显仪表检测的数值,与机械表对应不上,偏差较大,调了好多次偏移量也调不过来,各位同仁,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跟我提提,帮我想想为什么?

压力变送器距离数显仪表25米左右

网友A:
量程多少?
是绝对偏差还是相对偏差,还是漂移?

网友B:
机械表与压力变送器是否已经进校准?各自的量程是多少?这偏差是以谁为准来确定的?这些楼主都没有讲,能否再具体点?

楼主:
量程是0到100kpa
机械表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其他地方还有这种压力表,显示数值比较接近

网友C:
注意你的仪表上面应该可以设置输入信号程类或者说设置测量下限的;你模拟电流是4-20mA,如果仪表按0-20mA计算的话肯定跟你的机械表压对不上了

网友D:
压力变送器量程0-100Kpa测负压???

网友E:
具体高低输入对应的数值如何设置看表的说明书,是否支持,如何设置,规格化对应好了,再将对应的动作值设为目标参考值。

网友B:
先确定你的压力变送器能否测量负压。

网友F:
线性的偏移应该是可以调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解决了,因为是负数,低限设置为0  高线设置成负100   之前把这两个给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