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本人三菱PLC初学者,求各位大神赐点这方面的教学视频!!!

网友A:
三菱PLC视频教程全集,免费下载:http://v.dxsbb.com/dianqi/362/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谢谢分享。
其实你自己都可以用“三菱PLC视频教程”搜索得到。下载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为什么看不了,也下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为什么看不了,也下不了
打开免费下载地址:http://v.dxsbb.com/dianqi/362/
会有以下画面
点『免费下载』
会有以下画面
按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A:
三菱PLC视频教程简介: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也叫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电类专业(特别是自动化专业)一门很重要的课程。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来控制各种机械或生产过程。
PLC硬件结构包括电源、中央处理单元(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功能模块、通信模块等,和微机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其实plc就是一个微型处理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三菱PLC初学者,求各位大神赐点这方面的教学视频!!!
这个地址还有: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