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dmovp在信捷程序中如何表达如:  DMOVP D203 D206       谢谢

网友A:
信捷PLC虽然参考的是日本三菱的PLC,但是也不是完全照抄,这也是信捷的一大优势,他的各系列PLC没有“DMOVP”功能,但是可以将执行条件设为“上升沿”来达到此功能:

LDP X0
DMOV K0 D0

网友B:
D203应该改为D202或者其它以偶数开头寄存器

网友C:
信捷没有带P的指令,如要实现这个功能参照1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