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程序求教

楼主(2016-12-16):
各位大侠,师傅,如何把这个LOGO里面的程序荡下来,没有SD卡,只有一个以太网口,怎么操作呢、知道的请出援手帮忙,最好能详细一些,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网线连接不是更简单

网友B:
这个只能输出这么几个点?

楼主:
这是为什么啊?哪位大师帮忙指点迷津呀,在下十分感谢,IP是LOGO里的IP,LOGO是从设备拆下来的,现在想把程序拷贝出来,由于没有SD卡所以只能用网线连接,配置完之后总是无法无法访问IP地址,网线直接连接的电脑和LOGO的网络端口,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感激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老无法访问LOGO的IP地址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四个点,还可以加个扩展

网友A:
ping一下 通不通

网友C:
你使用的电脑需要和该IP地址在同一网段!

网友D:
在软件里有个搜logo的地方,你搜到了,然后确定ip地址。

网友E:
这么少的输出点,跟继电器电路比,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F:
免费申请试用的吗

网友G:
这种程序应该不太难,自己编一下。

网友H:
网线连接
有软件设IP就可以!

网友I:
有个logo  只是不说网口的,没你这么高大上

网友J:
直接上载程序呀

网友K:
咨询了一下用过的朋友,回复了几个可能性:

1. 软件版本不对
2. 是不是程序被锁了
3. IP地址设定有误

网友L:
加我QQ教你

网友M:
上次有个网友就是,把PLC和电脑都设置成为相同的IP地址,能够正常通讯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