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哪位朋友知道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为什么是7根线?分别是A,B,C,D,S,R,L.(这三根l,s,r是5V,gnd,和屏蔽线)而接到驱动器上的只有5V,gnd和A,B四根线。通电显示编码器故障。点动模式不转。是不是编码器坏了?怎样检查编码器好坏?

网友A:
一到电机树脂粘接处7根,到中转也还是7根,驱动器处DB9是五根,BRAID SHELD这根你接了吗?二报警的话点动不了。三另简单测试的话,万用表测电压是否变化,拆的话建议返厂.

网友B:
换一个就好啦

网友C:
是不是不配套?

楼主:
电机型号:ESDA-E11315ES驱动器型号:ASD-A2-1541MA 看选型表,是配套的。打开电机编码器盖查看编码器型号:NH4-20LS65C7T 没有查到资料。台达官网也没有资料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共7根线。去了一根屏蔽线,去了电源2根还有四根线。T+T-.其余俩根说明书上写的是保留。不知道什么意思 。用万用表T+与电源-有2V电压T-与电源-也是2V。用示波器测试没有波形。说明书中写的是T+串行通讯信号输入/输出+。T-串行通讯信号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块钱买的电机。返厂维修?开玩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编码器390+运费400了。另外涉及到调零问题。这个只有厂家能做。业余维修的那是痴心妄想。我的电机才200块钱买的。想想吧能换吗?买一个新编码器的钱够买一台二手完整无缺的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买的忒便宜了.....确定不是水的或者坏的?(二不二手无所谓)。
   就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卖家是批量收的拆机品。他也不知道好坏的。编码器部分不磕碰,外壳完好。一般情况下编码器不会坏的。只是这种通讯方式的编码器介绍的非常少,一半时找不到资料。无法确认好坏。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的情况建议你将伺服电机拆了,暂时别动码盘部分(安川的可以),找到编码器的线的源头试试。再者如动了码盘,查找下校正码盘的过程与结果(看看个人能不能实现这个)。反正价格不是很高,你可以开一贴,申精!等你的消息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了你的提议。编码器没拆下来。怕恢复不了零点。在合计驱动器不是原配。以前在什么状态下工作?设置是不是不同。以至于通电显示ALE11.

网友A:
特意查了下A2的手册,应该信息和你的那款一致,这个报警还是编码器异常!另外我用的快插式样是这个图2。你的呢?对应下你的电机内部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朋友。我的是那种航空插头。核对几次没插错。况且就四根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确认编码器的好坏?增量式编码器可以用示波器检查。这个也用示波器试了。没结果。

网友A:
哦,建议你站内联系下这个同行!看了下他视频,我觉得他就是八部中少林寺的扫地僧!重要的是都是台达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