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用三菱脉冲指令驱动两相8线的步进电机,电机不转,步进电机接线是按照图2串连接法的,百度了一下说这样不会转,但是电机上有标有这样的接法啊,有使用过的朋友吗?是不是两相8线的一定要并连接才会转?

网友A:
问题:串联或者并联如果首尾不对就是玩不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串对了呢?我查了线,没有串错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电机接线问题了,可能是其他的吧,三菱的定位指令会有双线圈问题吗?如图的上料架就是步进电机控制上下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定位指令执行了没有,脉冲输出点灯亮了没有?

网友A:
简单一点:
首先不接电机执行脉冲输出或者定位指令,同时需要注意输出使能信号、方向信号正确(这些可以万用表测试,脉冲端输出脉冲有电压,低速甚至能够看到指示灯闪烁,使能信号、方向信号直接万用表测试,就是跟普通输出点一致),确认正常......;
然后接驱动器+电机:电机只用一组线圈执行工作,能够正常工作证明接线正确标记绕组极性(或者称呼为同名端),不动作调整接线直到正常动作;
换一组线再执行该测试工作确认绕组同名端;
确认完毕后:并联就是同名端并接,串联就是一个绕组同名端另一个绕组异名端连接,剩余2个端子接驱动器;
如果上述测量电机不转就证明:要么驱动器、电机被你折腾坏了要么就是以前就是坏的!!

网友C:
执行定位指令的时候看看PLC相应的输出点有没有输出,脉冲接线是否正确,步进电机有的是5V信号,有的是24V信号,脱机信号有没有使用

楼主:
现在是步进电机点一下动一下,不能持续动作,而且只有一个方向,电机发烫,是赛雷步进电机,这个该怎么弄啊,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拨码也拨了好久,换了很多,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具体怎么接,这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脉冲点都??了

按这个图接的线,没错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从你的资料看起来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D:
7楼的确认步骤比较好!
按照顺序先找出问题发生在哪后再来!

楼主:
搞好了,告诉大家一声,原因是电工在plc侧把Y0脉冲和Y2方向信号接反了,号码管又没错,所以找了好久都没找出问题了,让大家见笑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的确认步骤比较好!
按照顺序先找出问题发生在哪后再来!
搞好了,是y0和y2调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
首先不接电机执行脉冲输出或者定位指令,同时需要注意输出使能信号、方向信号正确(这些可以万用表测试,脉冲端输出脉冲有电压,低速甚至能够看到指示灯闪烁,使能信号、方向信号直接万用表测试,就是跟普通输出点一致),确认正常......;
然后接驱动器+电机:电机只用一组线圈执行工作,能够正常工作证明接线正确标记绕组极性(或者称呼为同名端),不动作调整接线直到正常动作;
换一组线再执行该测试工作确认绕组同名端;
确认完毕后:并联就是同名端并接,串联就是一个绕组同名端另一个绕组异名端连接,剩余2个端子接驱动器;
如果上述测量电机不转就证明:要么驱动器、电机被你折腾坏了要么就是以前就是坏的!!
搞好了,是y0和y2调反了,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E:
这是串联接线图

网友F:
确认相序是正确的

网友G:
一般采购到位后 我就第一时间写程序测试 这样不至于调试的时候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好了,告诉大家一声,原因是电工在plc侧把Y0脉冲和Y2方向信号接反了,号码管又没错,所以找了好久都没找出问题了,让大家见笑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这个我记起来一件事:我调试一套7台伺服电机的设备,发现4个电机无法手动且报过载,仔细检查才发现那个刹车接错了,跟你的有的一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捷伺服刹车24V,0V接错一转报过载的碰过很多次

网友H:
电机接线是否正确   上电后看电机是否锁住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的那个4个伺服电机挺好玩的:1号电机刹车线接到3号,2号电机刹车线接到1号,3号电机刹车线接到4号,4号电机刹车线接到2号。我实在服了那些接线人员:那种设备我司属于标准机械手,已经做了不下30台,反正每次做新机调机都会发现线路有问题

网友I:
加限流电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