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我要用一台DVP的台达plc控制6台伺服电机,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想采用通信的方式,用ISPSoft软件编程,请问各位大神要用什么指令实现通信啊!怎么实现控制啊!请各位大哥大姐指点啊?

网友A:
可以直接EH3加2个定位模块好了,

网友A:
如果走通讯就必须A2 can 总线 加台达运动控制器 MC1

网友A:
当然第一种简单呀

网友A:
不行你可以问问台达的厂家

网友A:
前几天搞过台达的6个伺服加PLC 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