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两个七段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有没有什么传感器能直接检测出显示的内容。考虑到成本,暂不考虑视觉。
请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传感器接单片机或PLC然后,再由单片机或PLC传信号给数码管。

网友B:
直接检测这两货用视觉试试、如果你想采集数码管的电平来检测比较难特别是动态扫描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检测数码管上显示的内容。电路板上会有型号和软件版本,要做检测工装,目前是人工目测,想做成自动化。

网友C:
七段码显示不是对应位置会有显示嘛
按照不同位置显示的通断来进行判断嘛!这样做简单!

网友D:
每个七段码字符用7个颜色光电检测每一画是否点亮,从而判断字符

网友E:
如果不是用于检查显示管好坏,从控制入手~找到相应电路引信号

网友F:
不知道应用具体.前一段有人问读电子称数据的.如果是固定显示管,按4楼.

网友G:
显示变化不快的话可以用单片机检测数码管的引脚电压变化在做程序转换一下

网友H: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检测数码管上显示的内容。电路板上会有型号和软件版本,要做检测工装,目前是人工目测,想做成自动化。
需要自己设计单片机控制板并且编制单片机的C语言程序,还要将原两位的八段数码管的引脚信号并联出来,接入你研制好的单片机控制板的信号输入端口。

目的就是使用八段数码管的信号电平高低的检测手段,通过单片机的自动判断,从而输出你想要的控制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做好的成品板,表面已封胶,只留出电源插头。通电时,先显示控制板型号代码,然后显示软件版本代码。检测数码管控制电压已不可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好的成品板,表面已封胶,只留出电源插头。通电时,先显示控制板型号代码,然后显示软件版本代码。检测数码管控制电压已不可能
原来是制作成品电路板的品质自动化检测工具,还要对其显示的内容(数字)分辨对吧,也就是必须显示规定的数字,否则不合格。

如果不使用视觉传感器检测系统,那么就不能在显示内容上再做文章了,除了CCD图像传感器以外,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图案的了。
换一种方式,直接让成品板完全进入模拟的工作模式或者部分工作模式,以检测输出的结果是否合格,常用的检测手段就是IO端口用探针的接触方式让其仿真工作。

网友I:
直接让成品板完全进入模拟的工作模式或者部分工作模式,完全可以在电路板灌胶以前执行品质检检查的作业。

网友J:
看楼主的意思是测不到里面的电路,也不想拆开来,仅表面上使用传感器检测吧。
如不用视觉,那7段数码管不是分开一段段吗?每一段搞个光电检测不行么?
有亮即输出1,不亮输出0,集合在一起,编码得到数据。
如果数码管太小,可以用导光的PVC导光柱,将其分离开来,这样光电检测元件可以是大个头都没问题。

其实现在的贴片元件那个小封装,画块PCB,每段一点,一对一,再在传感器周围用海棉胶或什么胶,
挡一下相邻段位的影响,然后对着那显示数码管合上,这不是什么难事。
就是要求一些电子手工,以及单片机。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不能检到电信号,也不想拆开,这样的局限性为前提。能检电信号,那检电信号是最好的。

网友K:
使用光敏二极管,然后单片机分析

网友I:
用15楼的办法,首先需要检测设备高精度贴合数码管,误差严格控制在0.0X毫米以内,难度极高。
另外每个数码管从0到1有多个发光状态,需要自行研制单片机控制板并编制程序来对比判断,如果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的话,重头按照自己的想法研制一块单片机控制板,需要的研制周期极长,而且先不讨论你的单片机设计功底如何。

所以说,自己想以一己之力为公司节省5位数甚至6位数的视觉检测投资,也需要非常考验自己的能力的,如果奖励大大的,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