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工控机通过运动控制卡的数字量输出端接到了工业机械人的i/o口,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控制卡并未有输出,但是通过机械手的示教器监控到相应的输入通道有输入信号,同样有几台设备,但只有一台是这种现象,确认线路无问题,换了一个运动控制卡,现象还是存在,但是将开关电源的负极和设备的外壳通过导线连接后,信号正常,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网友A:
开关电源有专用接地端子

网友A:
设备接地效果要良好

网友B:
有可能还是原来线路有问题,讲究的共地,如果不是大的干扰,只能说明原来的0v没有搞好。。。

网友C:
开关电源负极接地?
我没这样干过!
开关电源上是有专门的接地端子的!

网友D:
说到底属于接线问题:直接将运动控制卡输出公共线接地,你的开关电源不是接地肯定不能形成回路,这个属于极度不规范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控机通过运动控制卡的数字量输出端接到了工业机械人的i/o口,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控制卡并未有输出,但是通过机械手的示教器监控到相应的输入通道有输入信号,同样有几台设备,但只有一台是这种现象,确认线路无问题,换了一个运动控制卡,现象还是存在,但是将开关电源的负极和设备的外壳通过导线连接后,信号正常,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盲目崇信欧洲货品,活该

网友E:
感觉还是线路有问题,0V线有没有断。

楼主:
开关电源的地和设备外壳已经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控机通过运动控制卡的数字量输出端接到了工业机械人的i/o口,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控制卡并未有输出,但是通过机械手的示教器监控到相应的输入通道有输入信号,同样有几台设备,但只有一台是这种现象,确认线路无问题,换了一个运动控制卡,现象还是存在,但是将开关电源的负极和设备的外壳通过导线连接后,信号正常,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盲目崇信欧洲货品,活该
这和欧洲货有什么关系,用的是国产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0v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经常碰到那种直接把开关电源OV接给设备台外壳(即PE),然后在远端取信号的做法,虽然省几个传感器,但本人非常抵触这类做法,不符合规范不说,受干扰的可能非常大。看似好办法其实很不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经常碰到那种直接把开关电源OV接给设备台外壳(即PE),然后在远端取信号的做法,虽然省几个传感器,但本人非常抵触这类做法,不符合规范不说,受干扰的可能非常大。看似好办法其实很不值!
这种做法个人认为有点脑残:工控系统要求尽量降低干扰,这么做完全就是加大干扰

网友G:
楼主这种现象,我认为就是系统的等电位没做好,比如,电机、控制系统、上位机三者的等电位没有做到位导致的控制电源地不平。

网友H:
其实就原来的0V和电源没接通,现在你通过地联通而已

网友I:
工控机通过运动控制卡的数字量输出端接到了工业机械人的i/o口
想关心一下,除了IO线连接外,是否有0V线或电源线作为公共线连接呢?
另外,两边的0V线是否和地线连接了。
还有关键点,你的线是多少电压的,有多长距离?

网友J:
因为是台式电脑主机扩展了运动控制卡来使用,台式机外壳绝对是接地的,那么运动控制卡的信号也必须与大地为准,所以你的开关电源如果不能以大地为准,就会出问题。

网友K:
不用接地的,你可能是线没接好

网友L:
接地效果要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种现象,我认为就是系统的等电位没做好,比如,电机、控制系统、上位机三者的等电位没有做到位导致的控制电源地不平。
目前系统大多都是带有伺服、变频器,而这些都会产生谐波,你就是等电位做的再好也会有耦合干扰!!

网友G:
如果是变频器,plc组成的系统,针对某些品牌产品,商家会给出推荐的《接地指南》,只要有针对性,等电位是能做到的。

网友M:
接地,屏蔽问题

网友N:
0V的参考电压不对,不共地

网友D:
人家好不容易在开关电源内部将市电、DC24V隔离了,遇上你们这些硬要将隔离的再混在一起,实在无语

网友I:
那些IO线缺少个隔离器吧,
其实就算有隔离,长距离传输还是变得不成样子的,
所以会用着差分的485,CAN等。

网友O:
我们单位也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一个模拟量信号从plc出来给另外一个电柜里的变频器,始终不能正常工作,后来将24V负直接接地,就正常了。

网友P:
开关电源外壳不都有接地端子吗?

网友Q:
该是有断线的地主吧

网友R:
接地会比较好吧

网友S:
不宜回复,问题出现在经验和细节上。

网友G:
控制电源的地如果接大地,容易坏口和或内部芯片。

网友T:
你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