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6):
X,Y轴有不同的速度,怎么让他们同时运行?是用群组吗?
刚开始接触这东西,不知所措

网友A:
两个运动轴要做插补运算吗?比如行走出斜线,行走出圆形线,圆弧线,波浪线,锯齿线。
如果这样的话,比较麻烦。如果不是,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如果不需要插补的话好多PLC都能做,如果有插补的话就需要专用的PLC或者模块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走出斜线,打算用研华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C:
运动控制貌似需要考虑很多东西

网友D:
你这要同时运行,是走什么样的路径,如果是直线那可以用有插补功能的模块
如果两者在运行期间还有复杂的关系,如凸轮等,那也要选有这样功能的模块

网友E:
如果不需要走圆弧的话,直接选用三菱FX5U或者基恩士NANO的都可以,基恩士NANO的价格在2000左右

网友F:
上位机运动控制卡的话有专门的指令函数给你调用

网友G:
很多国产的PLC都有这些这些运动控制功能了,包括直线、圆弧插补、电子凸轮等功能,甚至还支持G代码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做系统简单多了,毕竟小型的PLC的强项不是运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