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al51.2报错

楼主(2016-12-17):
三菱JE伺服,偶尔开机运行时AL51.2报错(过负载2),看负荷率,J实时状态下,最大23,B峰值状态下是117,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启动瞬间过负载吗?一般达到多大值时伺服会保护报错?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峰值达到100多,选的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达到100多,选的有点小了
对 ,峰值负荷率显示的是117,实时负荷率23。是小了么?这是买的设备上的皮带滑台。一般在停机较长时间后再开,会出现这问题,有时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