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7):
减速机输出扭矩为652牛米,卷筒直径为135cm, 怎么计算提升力,跟卷筒钢丝绳数量有关系吗,我卷筒上有5根钢丝绳同步行走的

网友A:
你怎么不说说到底是怎么养传动结构

网友B:
电机齿轮和滚筒齿轮传动?
滚筒上卷钢丝绳?
电机参数
齿轮比
这些都需要!

网友C:
(652/1.35/9.8)kg?

网友D:
传动箱和卷筒的速比是多少,1么

网友E:
煤矿的多绳摩擦提升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了下,卷筒直径要除于2  因为力的作用点是从圆中心到钢丝,

网友F:
是呀,就按楼主提供的数据,滚筒直径已知,滚筒驱动转矩已知。那不就是驱动转矩除以半径嘛。得到滚筒切线方向驱动力。

网友F:
与钢丝绳多少无关,但注意滚筒直径的单位,要换算为m,且驱动力为N。都是国际单位制。

楼主:
现在基本上清楚了,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除于9.8就是负荷多少公斤。

网友F:
不过,衡量力的单位,现在都是N(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