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7):
刚接触变频器,还挺麻烦的,不只是个調转速的东西!
以前都是觉得不就是是个可以高级点的降压启动,可以调速的器件,
现接触下来,看来不只是那样简单,难点是在设置和调整这一块。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

网友A:
看说明书按需求设置,理解快的也就一会功夫就设置好。

网友B:
我刚开始也是你这种想法,现在不一样了。

网友C:
单台变频器感觉还是比较不难的,
多台变频同步是有点难。

网友D:
设置按照说明书来
调整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多用就熟悉了。

网友F:
简单应用不复杂!

网友G:
  变频器可是工业自动化控制中的重要器件,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企业中的维修工人如果学会其应用、调试与修理,那就可以大大提高他在企业中的地位,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收入呀!

网友H:
变频器还有很多专门的用途,比如力矩控制,电力转换等

网友I:
变频器还可以通讯控制呢

网友J:
还没入门不要跟人家讨论什么想法,好好学先;

网友K:
找台变频器(该变频器的说明书),一台电机,接好线慢慢玩,只要线不接错是难得烧东西的,所以放心去试验,弄不回来恢复出厂值好了,最好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不懂可以马上打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L:
是呀,交流调速,现在的主流控制形式就是采用变频器作为控制和驱动器。这也是一门专业知识了。先学习下基本概念,然后再提出问题交流。这样比较有的放矢。

网友M:
普通廉价的低压变频器就是调速,没什么功能,不要太恐惧。
高级的变频器携带有数据通讯端口,可以使用数据线进行驱动,更高级还有定位运动功能,并且可以连接编码器传感器制作简单的运动控制系统。

网友N:
功能多的很呀

网友O:
说明书看多了就明白了,不明白的在问问同行

网友P:
变频器我用的不多,到现在估计也就是不到20万吧,毕竟有的大生产线一套系统就是几百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变频器我用的不多,到现在估计也就是不到20万吧,毕竟有的大生产线一套系统就是几百
历害。我最多用了一千台......

网友R:
比软启功能多了,价格也贵。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变频器我用的不多,到现在估计也就是不到20万吧,毕竟有的大生产线一套系统就是几百
历害。我最多用了一千台......
这个在生产线说白了就是一个做调速器应用罢了,功能没有启用多少滴

网友S:
用得多自然就更了解了

网友T:
我们厂变频器牌子不要太多,至少有5个品种。每次坏了又买的不及时,就只有换,你知道这个参数调整的,把我都弄成变频器高人了。什么控制方式,接线,小菜

网友U:
引用 网友K:
找台变频器(该变频器的说明书),一台电机,接好线慢慢玩,只要线不接错是难得烧东西的,所以放心去试验,弄不回来恢复出厂值好了,最好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不懂可以马上打技术支持热线。
去年还有试用的变频器的呢,今年都没看到论坛里有试用活动

网友V:
变频器本来就是调电机速度用的,在制造厂的努力下,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化了。对于大多数的应用场合,几百个设定参数中需要设定的大概不会超过20个。

网友W:
只需要设定几个参数就可以用了。

网友X:
普通低压变频器门槛低,竞争激烈。厂家把能做到的功能都放上去了,真正用到的没几个。

楼主(2017-06-29):
后面几位的见解不错,是这么回事。不要把主要功能弱化了,纠结于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网友B:
什么东西都是会了就简单,不会了就难,慢慢研究吧

网友Y:
我未曾用过变频器,只是知道主要由整流和逆变两部分组成,用于速度控制。

网友Z:
在论坛里面什么都能学到,万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