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请问这种属于异步风扇吗?专业名称是什么?它有四根接线,是接三相220V还是两相220V呢?它的绕组方式和鼠笼式三相异步电机一样吗?

楼主(2016-12-17):
求指教,感谢

网友A:
是单相220v异步电机,主副线圈,副绕组接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甚要接电容呢?

网友B: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是啥了

网友C:
qi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要给那四根引出了的线做一个接头,怎么做?接头接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量了一下发现棕色和一根黑色是导通的,哪两个接单相220?需要接地吗?

网友C:
四根线,两两相通,你说只有一组导通,那这个电机就是坏了!
ABCD四个接头,比如AB通、CD通,那这个时候就再量一下他们的电阻,电阻小的接220V,这里比如AB之间电阻较小,那么AB之间接220V,CD任意一根线接A或者接B都行,CD的另外一根接电容,刚才用了的AB也留下一根线,接上电容的另外一端。
说的有点繁琐,画个图就清楚了!

网友D:
这是工业控制柜的散热风扇对吧,之前是怎么接线的呢?图片上不是有一个已经拆卸下来的电容器吗?
单相电容电机,需要连接电容器接通220V电压才能启动和运转,它与三相异步电机的区别就是接入的火线数量不一样,绕组线圈数量也不一样。

网友E:
单相电机,正副两套绕组。

网友F:
就普通的单相电机吧。

网友G:
是不是多速控制

网友H:
单相的电机?有可能是接电容,有可能是温度保险

网友I:
看样子是单相异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J:
最开始我也不懂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我想问问这种风扇容易修吗?他是铁心跟地短接导致故障,会是那一部分故障呢?我测量过它们的阻抗了,只有两根断路,其它两两之间的阻抗为200欧姆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我想问问这种风扇容易修吗?他是铁心跟地短接导致故障,会是那一部分故障呢?我测量过它们的阻抗了,只有两根断路,其它两两之间的阻抗为200欧姆左右

网友K:
我个人认为没有维修的价值,漆包线太细,费工还不一定修的好。如果有时间想学习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测量了主副绕组的阻抗是正常的,上电发现没有问题哈,应该说不是两两相通的,阻值是大概120欧姆左右,不过有点理解副线圈的作用是什么和启动电容的工作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想问问这种风扇容易修吗?他是铁心跟地短接导致故障,会是那一部分故障呢?我测量过它们的阻抗了,只有两根断路,其它两两之间的阻抗为200欧姆左右
单相电机的绕组非常难修理,铜线又细又多,如果损坏,建议更换崭新的风机。

网友L:
这种小东西,一般说来换新的比维修之类的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它绕线的方式是和三相异步电机一样吗?

网友M:
拆下家里的电风扇,该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它绕线的方式是和三相异步电机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三相绕组有三组线圈,单相绕组有两组线圈。三相绕组线的大小完全一样,单相绕组的两个线圈使用的铜线粗细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N:
有电容肯定是单项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修倒是可以修,只是没有修的价值,买一个也不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两个绕组铜线粗细不一样呢???能大概说说它是如何绕线吗?是不是有很多种绕线方式?不同绕线方式产生的磁性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个绕组铜线粗细不一样呢???能大概说说它是如何绕线吗?是不是有很多种绕线方式?不同绕线方式产生的磁性会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两个绕组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作用导致了它们的材质需要设计成为不一样的规格。
单相马达的绕线方式并不多,需要严格按照出厂时的绕线方式进行重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同的绕线方式会影响转速吧!不同的绕线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极数,然后影响转速这样吗?除了影响转速还会影响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绕线方式会影响转速吧!不同的绕线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极数,然后影响转速这样吗?除了影响转速还会影响什么呢?
一个马达在制造出厂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它的身份证编号信息,比如转速,功率,扭矩。
马达的绕组线圈并不能像PLC控制器一样,可以随意重新编制新的,完全不一样的PLC控制程序去执行新的控制任务,再去随意变更它的运行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噢噢,也就是要产生一种规格的马达需要长时间测试才能确立下来然后批量生产这样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噢噢,也就是要产生一种规格的马达需要长时间测试才能确立下来然后批量生产这样子吗?
马达维修店,都是按照原始马达数据进行维修的,常用的维修数据是:极数,线径,槽跨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我以为这个极数可以自己随意绕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