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6-12-17):
这个是什么设备,还有下面的红色圈圈是什么

网友A:
来张正面的,接线图都看不清

网友B:
多功能控制器?

网友C:
单相电力调整器.
红圈圈是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D:
电流互感器

网友E:
红色的是互感器。蓝色的应该是专用的控制器,拍个正面的照片,更好识别

网友F:
PAC16P这个网上下载个资料就明白了,下面的红圈是电流互感器很常见的。

网友G:
正泰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H:
电流互感器 上面的是什么控制器啊?

网友I:
上面写的好像是相位和过零电源调整器.

网友J:
哎呀  黄绿双色线也用来当相线用嘛

网友K:
  大家说得对,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L:
单项调压器

网友M:
只知道是互感器。不会是点焊机的局部吧?

网友N:
专用的控制器,调解功率使用的。

网友O:
有型号等标识,通常就好查找资料一点。

网友P:
不是都有铭牌吗!

网友Q:
见识了,原来是电源调整器。

网友R:
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自己去百度

网友S:
下面那个是互感器,上面的是过零调压装置而已,就是一个可控硅调功器

网友T:
就是进来看看高雅的牙怎么回复的

网友U:
红色的是互感器,其余的是不认识的~~不过楼上的百度的哪位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V:
调整器+电流互感器

网友W: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