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6-12-17):
第一次触发m1.6时,定时器可以累加计数到30,置位M1.7成功;但是第二次触发M1.6时定时器只闪了一下,没加到30,无法置位m1.7。为什么呢?

网友A:
用完后,对t35进行复位清零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M1.6复位断开后,T35不是自动清0吗?

网友B:
m1.6第二次已经复位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地址复用了,后来换成m12.0就可以了

网友C:
做项目要按流程来才不会出问题,更节省时间,之前先把地址表分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D:
地址分配要提前规划好,要不然到处重复就麻爪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