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2-17):
车间有一个西门子的模块具体型号为:PROFIsafe――6es7 138-4fa04-0ab0 请问这是一个带通讯的安全模块吧?还有实际端子接线有十六个点,但模块只有1.3.5.7.9.11.13.15这几个点带显示灯,不明白咋回事,请高手指点(照片传不了,只能发文字了)

网友A:
应该是分站的安全模块

网友B:
6ES7 138-4FA04-0AB0
Digital input module DI 4/8xDC24V, PROFIsafe V2, safety-related
谷歌翻译为:
6ES7 138-4FA04-0AB0
数字量输入模块DI 4 / 8xDC24V,PROFIsafe V2,安全相关

这个是数字量的安全模块,西门子软件中需要安装
S7 Distributed Safety Programming  S7 F ConfigurationPack
才能编辑、组态硬件配置
一般这个配置都需要一个安全密码,而且权限比较高,程序中带黄色的块也是安全块,没有密码也是只能读,不能修改!
这个模块所接的一般是安全门、驱动安全监测什么的,最好不要更改!

网友C:
2楼牛,现在谷歌开放了吗?
安全模块,需要级别认证.

网友D:
安全模块和本安型是不是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