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看看这个怎么样(20161219)

楼主(2016-12-17):
厂里买来的,漏保挺不错的吧

网友A:
不错,制作工艺还是不做的,其实国产低压电器领域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B:
顶楼底部,好像看到有“漏保”两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底部,好像看到有“漏保”两字。
我说的不全面,是综合保护器,就是最上面那个大的

网友C:
这个貌似不带漏报功能,不过可以加装的

网友D:
就一框架式万能断路器,还漏保?
看那个配的控制器不知是否带通讯功能?

网友D:
欠压脱扣器没配带延时的呀?

网友A:
国产的万能断路器一般都不会配置有通讯端口的,比如RS232端口,即使有,也是和专用的手持仪器连接进行调试和测量效验的吧。

网友E:
柜子的做工不错

网友F:
这是智能的动力开关系统?能上网不?

网友G:
楼主搞的不错呀,很工整

网友H:
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万能断路器多少钱?

网友I:
这个断路器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C:
低总好像不适合装漏保吧

网友K:
这个品牌误动作较多,建议购买常州断路器厂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万能断路器一般都不会配置有通讯端口的,比如RS232端口,即使有,也是和专用的手持仪器连接进行调试和测量效验的吧。
有的控制器带RS485接口的。通过上位机可读取数据,控制操作等……
楼主这台断路器配置没有通讯接口。

网友L:
国产的断路器现在用的也多,质量也还可以。柜子工艺不错。

网友M:
导电的那些是铜块吗?怎样弯90度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万能断路器一般都不会配置有通讯端口的,比如RS232端口,即使有,也是和专用的手持仪器连接进行调试和测量效验的吧。
常熟开关厂的日月牌有

网友O:
感觉用这玩意好浪费!

网友P:
以前用过上海人民电器的

网友Q:
是什么样的配线和负载,为什么一定要上三段时保护的万能断路器呢,我感 觉万能断路器一般是装在总配电室啊,这个万能断路器如果上级也有万能断路器的话要调整参数实现分级保护啊

网友R:
这不是断路器吗?怎么成漏保了?

网友S:
智能断路器,保护挺全的,但前提是各种参数调整要合适才行,否则会误动作,影响正常供电。

网友T:
手艺技术不错

网友U:
这个还带漏保功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M:
导电的那些是铜块吗?怎样弯90度的?
这个有专业工具的

网友W:
我们一般都是用“常开”的

网友X:
国产的漏保用了一断时间,感觉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