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8):
lg5000里面建立的tag实际对应的地址是多少怎么查?
施耐德的触摸屏与1769-L23E-QBFC1B做通讯,建立变量时要求输入地址,但是PLC编程时都是直接建的tag,没有引用地址,这样的话怎么触摸屏的变量怎么跟PLC的地址相对应啊?或者能不能通过批量的导入tag名称自动匹配地址?

网友A:
触摸屏通过什么连接1769?软件和硬件?

网友B:
PLC 中建立你触摸屏上的变量/地址,  之后你PLC中所使用的变量  alais到  刚建立的触摸屏变量地址

说白了 就是建立两个变量,让他们关联在一起,即使用相同的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ais是什么意思?怎么用,我也知道是要关联在一起,问题是现在不知道AB的tag对应的地址,触摸屏上要求的地址类似于西门子VB10或者vd10这种格式

网友C:
没用过这类PLC;表示关注

网友D:
AB和施耐德屏通讯就做过一次,好久了,都忘记差不多了。只记得当时是施耐德触摸屏的帮助,好像有与AB变量通讯地址的设置。可以把在PLC的变量,转到中间变量。在和屏对应。

网友E:
ab的特色就是通过tag标签寻址,但是标签也是与PLC内部的点一一对应的。你选择的触摸屏本身也有相关的通讯驱动吧,如果没有只能通过第三方的软件了

网友E:
kepware 好久没用了终于想起这个第三方opc的通讯软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网线
软件或者叫io驱动???

楼主:
问题现在解决了,换了个驱动可以直接使用标签名字就可以,您说的方法是个思路,有没有类似的转换工具之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找到了,可以直接用标签名称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现在解决了,换了个驱动可以直接使用标签名字就可以,您说的方法是个思路,有没有类似的转换工具之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现在解决了,换了个驱动可以直接使用标签名字就可以。

网友F:
直接用标签名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只要有相应的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