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8):
运行几分钟后就显示PF看电流时大时小,。

网友A:
   PF故障意为主回路电压异常,故而引起电流的波动。请查电源电压是否太低;电源是否缺相;电源接线端子是否松动;主回路滤波电容容量是否变小。

网友B:
充电控制继电器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C(2017-01-20):
如果确保输入电压没有问题,主回路电压这些没有问题就把PF这个报警关了吧,,,L8-05改为无效。

网友D:
不懂打是是是的地方不懂是是是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