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8):
我有台很旧的普通带锯床GB4028需要线路更新,原电气控制图纸不见了。
求高手提供,谢谢!
我的QQ1736740323   我的邮箱haoran710@sina.com

网友A:
  找厂家要呀!

网友B:
现在高手很稀缺了、自认为高手的也很少,这样的标题人家都不好意思来看的。

如果是在用的设备、或电路完备的设备,可根据实际电路画出原理图、或参考类似设备的图纸;
哪位朋友有这资料的话,欢迎提供,谢谢!

网友C:
上个图看看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台很旧的普通带锯床GB4028需要线路更新,原电气控制图纸不见了。
求高手提供,谢谢!
我的QQ1736740323   我的邮箱haoran710@sina.com
更新什么线路?原设备有什么运行难题或者故障?还是对原设备的电气线路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
设备技改,并不一定需要原始的电气原理图,直接按照生产工艺的动作流程重新制作崭新的PLC电气控制箱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4楼,应该有用?

网友F:
直接电气自动化改造,旧图没用了

网友G:
找厂家   必须的

网友H:
楼主可以顺藤摸瓜自己理嘛
一天时间应该也顺出来了!

网友I:
只要懂原理,自己也可以改造出来。

网友J:
都是大师

网友K:
改成PLC控制吗,还是只换新的线路。

网友L:
就是一个单启动电路加一个变压器点焊控制(个别还有照明灯),很简单的

网友B:
4楼和15楼提供了参考图,好!

对于参考图,还需与实物核对或者与设备的动作过程相核对;
因为,不同厂家、不同时期的设备,可能有区别。

网友M:
15楼的图画的不错。

网友N:
建议现场测绘,根据实际绘制。曾被邀修折弯,手持图纸被打脸,刹那间羞愧无比......

网友O:
是plc的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N:
为什么?是图纸和机器本身对不上号吗?有时候有改动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N:
mengx9806你很认真!对,硬件回路简单没什么东西。但第一电源与图纸不符合,遍用AC24V、AC36V、AC48V、AC220V互相交织。第二各种保护直接短接,尤为上行程。第三自身对那个设备不是很熟悉。

网友Q:
如何知道动作就重新设计电路算了。

网友R:
上次锯床坏了,光是那个多路进出的液压电磁阀就把我拿住了,还好电磁阀本身没坏,故障在别的地方,拆完能凑合装上。

网友S:
弄清工作过程原理,重新自己设计一套线路,还能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实际,更便于以后维修。

网友T:
我找到了你要的图纸  应该是这个锯床电气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