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8):
安川a1000报警cpf21.求指导

网友A:
   CPF21故障意为控制回路不良,请检查主板联线、插口、主板供电、主板各工作单元等。

网友B:
把接插件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还没解决。

网友C:
把变频器解体,再吹干净灰尘清理垃圾,重新装好基本就是OK

网友D:
检查线路吧,如果线路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有控制部分的东西老化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出现新问题了

网友E(2017-01-20):
一般是控制卡坏了,我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