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8):
   今天用吸锡枪与150W高频烙铁拆一个已换过一次的模块,许多引脚经过反复加锡均吸不干净,有个别的把铜皮都给搞掉了,太麻烦了,让人心烦。于是打算升级一下拆模块工具,请大家给推荐几款好工具。先谢谢各位热心人了。
   我不想暴力拆,因为许多模块还有利用价值。

网友A:
热风枪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太大,热风枪吹不动。

网友B:
电动吸锡枪,

网友C:
焊锡没有原厂的好,加助焊剂,好的焊锡。

网友D:
弄个模块底部带加热的工具,配合烙铁吸锡器拆。

网友E:
呵呵,试一下把全部的焊点都堆焊多多的,再加热就不难拆的

网友F:
用大号的吸锡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修燃气灶?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朋友支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怎么用的呀?

网友J:
用压缩空气吹比吸的有力,

网友K:
热风机吹

楼主:
我从淘宝上查了一下,黄花998P的性价比较高,有用过的朋友没有,质量怎么样?拆模块功率够不?

网友L:
这个维修硬件技术含量高啊

网友M:
热风枪+定制风嘴+辅助加热。

网友N:
有压力大点的空气吹
融化的再吹!

网友O:
加个空压机很好用

网友P:
回复 楼主:
s998p不好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热风枪+定制风嘴+辅助加热。
这个造价不小了,改造工程挺大滴

网友R:
有专业的取苾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P:
s998p不好用
   请高人给推荐一款好用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白光474-484等吸锡枪,焊点热容量不大直接吸,焊点热容量大用热风枪补热,关键是焊点要融透再吸。有很多卖模块的是用气泵吹,更快,但是维修不太合适,焊锡飞的到处都是,不好清理。

网友M:
回复 网友Q:
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不吃草,怎么可能?
我刚学焊接时,用个20W的烙铁,去焊那种压接头的铜片(很大块铜片那种),
焊了一天,结果还是得个虚焊,轻轻一拉,掉了(严格来说,虚焊都不算)。
再说楼主的事,
你的模块要是大块,你没上千W的输出,那是没得玩的,
如果你没能整好的有效加热,不能集中加热到目标上去,你得用几千W的才够你玩得顺心。
用那么大的功率的加热,又有个担心,就是模块上的元件糊了,你的焊盘还没变化。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不吃草,怎么可能?
我刚学焊接时,用个20W的烙铁,去焊那种压接头的铜片(很大块铜片那种),
焊了一天,结果还是得个虚焊,轻轻一拉,掉了(严格来说,虚焊都不算)。
再说楼主的事,
你的模块要是大块,你没上千W的输出,那是没得玩的,
如果你没能整好的有效加热,不能集中加热到目标上去,你得用几千W的才够你玩得顺心。
用那么大的功率的加热,又有个担心,就是模块上的元件糊了,你的焊盘还没变化。
你说到这点,我就想起来我在90年代自己买极板隔板做蓄电池,那个我焊极耳当初用那种6mm直径的保险丝3根并联,我的烙铁是用电热丝自制的1200W,的确需要技术

网友M:
上面说的上千W是热风枪,如果是接触式的烙铁,是不用那么大功率的。
我理解错了,模块是指那些大功率管,我理解成一块电路板那种,
对于较大散热元件,其实如果手上有热风枪的话,可以辅助加热,调温到不要吹下元件即可,
这样烙铁加热时,那些焊盘散热就没那么快,会轻松很多。
另外,现在的维修工具店有种烙铁头,T字型的,几元一个,可以一按下加热一排的。
不过用这东西时,你得考虑你的烙铁转热,我见过烙铁烧炸了,那烙铁头还只是刚开始熔锡。

网友M:
至于工具,国产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没有性价比这说,大家结合周围的事物,什么时候国产的有性价比这个说法?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价钱低,那都是偷工减料省下来的。不知大家对我这看法认同不?
至于吸锡枪,我不会用,想想我还是别说了。
平时我的做法,是多把加热工具一起上,如上下热风枪吹着,如果可以还用高温胶把其围起来吹,这样加热更有效。就这样就没有敌手了。当然,我手上有两把枪这是基础。
就的高温胶围起来吹,就能解决大部分了,底部的那把很多时可有可无。

网友S:
需要专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P:
白光474-484等吸锡枪,焊点热容量不大直接吸,焊点热容量大用热风枪补热,关键是焊点要融透再吸。有很多卖模块的是用气泵吹,更快,但是维修不太合适,焊锡飞的到处都是,不好清理。
  我查了一下,目前市面上的吸锡枪的加热功率大多小于90W,拆模块时再加上热风枪吹,两只手可真忙不过来了。如果吸锡枪的加热功率超过120W就用不着热风枪了。

网友T:
你多加点锡 我刚学的时候成天拆模块  拆的多了 就知道怎么拆   其实工具不要要求那么高   我 微信  1498898297
qq  3400609917    咱俩都是新手keyi  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U:
废话可以。

网友V:
旧冰箱压缩机加自制储气罐,喷枪,150W电烙铁分钟搞定,原件周围用胶带粘帖,防止飞溅利于清楚。

网友W:
  使用一般的热风枪可以吧

网友P:
回复 楼主:
有些电路板上是无铅焊锡,吸不干净时你需要补一些熔点低流动性好的焊锡,以降低焊点的整体熔点,增加流动性,这样就好吸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