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这个退出系统的按钮怎么定义?

楼主(2016-12-18):
各位师傅们,西门子smart的触摸屏进入系统后,如何新建一个退出系统的按钮,点一下就回到初始的这个设置界面了。
我记得有这个功能,忘了怎么定义这个按钮了。

网友A:
问下西门子热线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就这个画面。

网友C:
我通常都是重新上电。毕竟这个功能用到的时候不多。

网友D:
做个按钮,单击功能选“系统函数”--“系统”--“OpenControlP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