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

楼主(2016-12-18):
三菱信捷plc能不能直接用一个浮点寄存器?
比如D1,在hmi上就把D1做为浮点数往里输入值0.8,这样行不?

现在的做法是D1赋值8,然后要再用DFLT转为浮点去运算

网友A:
浮点数是32位的,触摸屏数值输入时可以设置直接输入浮点数的。

网友B:
都需要做转换处理,触摸屏上有一个比例,你可以扩大或者缩小  不过得到的数也不是浮点数

网友C:
浮点数是32位的;PLC里面D1直接参与浮点运算占用D1D2两个寄存器组态触摸屏时组态一个32位浮点数地址填入D1

网友D:
触摸屏里面可直接输入浮点的

网友E:
完全可以的,HMI数据类型要定义成实数,常用都是单精度,也就是占32Bit.

网友F:
三菱信捷?这不是俩品牌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人家就是在确认这两个牌子的PLC是否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