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PR 指令详解

楼主(2016-12-19):
看了手册,只是大概明白是个比较的指令,但具体的就看不明白了,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手册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就是一个位一个位比较,不同就输出一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说一下呢

网友A:
你具体哪里不懂呢?你应该有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
例子是:当10001得电,比较是40620开始,因为比较的是2个字,所以包括了621.比较的位置放在622里,622以后的两个字,是被比较的.
一个字16位,所以总共比较32个位.
比较从低开始.前面620和623,对应16位都是0,没有不同.到621对应624,开始就是1和0,发生不同,在整个比较里属于第17位.这时622记下17,143得电一个周期表示检测到不同.144指示622的1,也得电.
10002就是第二个输入,用来决定是从头开始检测比较,还是继续接着检测.从头就是每次到17都停.继续检测是17停了,下次从18开始,能检测到第32位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