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经常看见有人问多大电机对于热继电器应该整定多少电流,一般人肯定会不假思索的说,根据电机电流设不就行了?
殊不知要根据情况来的。

比如,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不同则整定电流不同。

这是第一种,热继电器直接在电源下方,这时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该是多少?

第二种,热继电器在主接触器的下方,这时的整定电流该是多少?

第三种,连接绕组末端的热继电器,这时的整定电流又该是多少?

网友A:
平时用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感觉一样的。

网友B:
第一种是电机的额定是流,第二种和第三种要除以根号3,具体的整定我一般是取1.1或1.2倍,不知大家是如何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电机的额定是流,第二种和第三种要除以根号3,具体的整定我一般是取1.1或1.2倍,不知大家是如何取的。、
差不多,负载小时我取1.0

网友C:
这是个好题目,在我所接触到的星角起动配置上基本都是按电机额定电流选配热继电器,包括哈工大或一些专业厂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无法和他们交流讨论,人家都是科班出身,弄不好会让人家看不起。其实第一种按电机额定电流*1.1-1.2倍选用。第二 第三都一样按电机额定电流二分之一*1.2-1.2倍选用,我在设计安装时都是这样重来不参考他们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文章八千多    电流差一倍咋能说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文章八千多    电流差一倍咋能说都差不多,,,,,,,,,,,,,,,,,,,,,,,,,,,,,,,,,,,,,,,,,,,,,,,,,,,,,,,,,,,,,,,,,,,,,,,,,,,,,
我是说与2楼的方法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好题目,在我所接触到的星角起动配置上基本都是按电机额定电流选配热继电器,包括哈工大或一些专业厂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无法和他们交流讨论,人家都是科班出身,弄不好会让人家看不起。其实第一种按电机额定电流*1.1-1.2倍选用。第二 第三都一样按电机额定电流二分之一*1.2-1.2倍选用,我在设计安装时都是这样重来不参考他们的。
按理说是额定电流的0.557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电机的额定是流,第二种和第三种要除以根号3,具体的整定我一般是取1.1或1.2倍,不知大家是如何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好题目,在我所接触到的星角起动配置上基本都是按电机额定电流选配热继电器,包括哈工大或一些专业厂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无法和他们交流讨论,人家都是科班出身,弄不好会让人家看不起。其实第一种按电机额定电流*1.1-1.2倍选用。第二 第三都一样按电机额定电流二分之一*1.2-1.2倍选用,我在设计安装时都是这样重来不参考他们的。
按理说是额定电流的0.557倍
怎么我算出来是0.57735027表情差不多的意思,哈哈。

网友F:
说白了就是一个线电流相电流的关系,但是我现在彻底抛弃热继电器,都是电机专用断路器做保护

网友G:
第三种情况肯定不是一样
第一,第二种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有机会实测一下就会明白

网友H:
一般都用第三种。

网友C:
第二种第三种图画的都有问题不成立,启动过程中电流不建议通过热继电器。

网友I:
专用断路器,如果过载是采用热保护的话,其选用会与热继电器差不多吧,没有注意过。

网友J:
第一种和第二种热继用法见过,第三种没有见过。。

网友K:
第一种取额定电流,热继本身不需要取多少倍的,都可以躲过启动电流,超流也有延时保护,如果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话,我一般取一半,实际上把第一种的一根线,分成两根用。

网友L:
热继在星三角内按额定的1/√3,在角外就直接按额定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专用断路器,如果过载是采用热保护的话,其选用会与热继电器差不多吧,没有注意过。
。。。。。。不懂什么叫专用断路器,估计是把热继电器功能放在断路器里了吧,

网友M:
希望楼主解答一下第三个图!!!!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专用断路器,如果过载是采用热保护的话,其选用会与热继电器差不多吧,没有注意过。
。。。。。。不懂什么叫专用断路器,估计是把热继电器功能放在断路器里了吧,
对!

网友N:
线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星三角起动是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电机的额定是流,第二种和第三种要除以根号3,具体的整定我一般是取1.1或1.2倍,不知大家是如何取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具体放大倍数看实际情况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希望楼主解答一下第三个图!!!!
三与二原理相同,只是热继位置稍有不同,但通过电流相同。

网友P:
第一种是额定电流,后两种减小根号3倍

网友Q:
回复 网友C:
最好采用第三种,整定电流按根号三,最好躺过启动电流。

网友R:
第二种第三种比较好,省钱了,热继可以小点